AD19 PCB中通过铜连结建网表,怎样设置反应到PCB原文件中

楼主(2022-07-10):
Altium Designer19 PCB中通过铜连结建网表,怎样建好后怎样反应到PCB线路中,AD15及以前版本执行以铜箔连结建网络表后,就直接反应到以前没有网络的PCB线路中,AD16以后的版本好像都不行,可能是在哪里设置一下。有知道的大佬请告知一下,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是铺铜没有网络吗?

网友B:
你这个叫重建网络表。我用AD9、AD16的都可以,版本不同无法测试,或许只是你选错菜单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是铺铜没有网络吗?

如下图,执行菜单命令,生成网表,要能反应到PCB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叫重建网络表。我用AD9、AD16的都可以,版本不同无法测试,或许只是你选错菜单项了?

请问你是选哪个菜单,我发现从AD16版本就不行

网友C:
AD17也可以的,昨天刚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17也可以的,昨天刚用过。

不你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是PCB先没有网络,有连线路,通过铜连结来创造网络,并反应在PCB中,显示网络名。不只是为了生成网络表

楼主:
有人知道吗,太影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