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读写过程理解

楼主(2022-07-10):
我想知道的是ds18b20的读写程序
读程序:是单片机读取从ds18b20中读取数据
写程序:这个我最不理解,是单片机向ds18b20中写入数据?有想问一下,这个元器件就相当于一个温度传感器,给里面写数据的意义是什么?
也有可能是我理解错误,在线求助各路大神帮帮孩子,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 发送和接收。

网友B:
ds18b20实为一个通信从机,它可以接受指令。一个外围的通信设备。

网友C:
写指令啊  不然你怎么区分你通讯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D:
DS18B20是单总线接口的”被动器件“,写,是给它发送控制命令,告诉它干什么。比如发命令“把温度上传".

网友E:
单总线通信,写指令就是告诉ds1820你要什么数据

网友F:
记得是有几个寄存器可以写数据的

网友G:
18b20是单总线IC,用一个I/O口读出一个18b20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初始化18b20
第二步:写18b20的跳过ROM命令
第三步:写18b20的转换温度命令
第四步:初始化18B20
第五步:写18b20的跳过ROM命令
第六步:写18b20的读暂存器命令
第七步:读18b20的温度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步骤,是因为多个18b20的单总线可以共用一个I/O口,每个18b20内含64位激光修正的只读存储ROM,扣除8位产品系列号和8位循环冗余校验码(CRC)之后,产品序号占48位。这些产品序号可以看做是每个18b20的器件的地址系列号,因此,多个18b20的单总线可以共用一个I/O口。
我没有编过一个I/O口读出多个18b20温度的程序,估计就是在跳过ROM命令改为匹配ROM命令,就可以用一个I/O口读出多个18b20温度。我编过8个I/O口读出8个18b20温度,第一到六步可以对8个18b20同时进行操作,从第七步开始,分八次用不同的I/O口读出8个18b20温度。
假如18b20一个I/O口只能读出一个18b20温度,内部也没有产品序号,那就简单了,只需要两步,第一步:初始化,第二步:读出温度。

网友H: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让传感器知道干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