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一个功率随环境变化做负载做电源

楼主(2022-07-10):
有一个12V驱动,但是工作电流会随着环境因素变化0-无限大A目前使用8.4V串联电池通过芯片XR2981升压
芯片推荐最高升压到12V 3A
我测试了下最大12V 4A也能稳定运行
虽然推荐用户在4A的环境内使用,但还是怕极端情况出现破坏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限流电路的方案,可以稳定
自知眼光较浅,固来51hei论坛问问各位经验丰富的大佬

网友A:
mark  等大佬解答

网友B:
这说明升压性能不错,芯片本身通常都提供保护功能。如外部添加限流措施用大林顿或运放都可以,控制类型有多种可选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说明升压性能不错,芯片本身通常都提供保护功能。如外部添加限流措施用大林顿或运放都可以,控制类型有多 ...

大佬可否详细讲一个实用的案例
因为我目前找到的限流方案是使用PW1555,他一块芯片就5元以上,比我所有电源芯片加起来都贵了
所以在寻求新的方案方法
我是有装载电流测试功能的,但我怕负载突然电流大到升压芯片不工作,这样电流检测电流又没有超过阈值

网友B:
看描述似乎用延时限流电路比较合适,电路形式也不少。555似乎比较简便些,不过,若计算成本的话目前没仿真。

网友C:
升压管接地加电阻再加一个三极管几个电阻就可以限流了,这么基本的东西

网友D:
如果要做一个12V4A的限流升压,那就直接用一个带电流调节输出的升压芯片就行了
像FP6296这种就有电流限制的
不知道是用来带动12V输出大功率还是驱动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做一个12V4A的限流升压,那就直接用一个带电流调节输出的升压芯片就行了
像FP6296这种就有电流限制的 ...

哈哈一直等着大佬的回复
等到了!
想请教一下,这个限流的意思是后端负载哪怕是12V 4A,他也只输出12V 3A(如果限制在12V 3A)给负载吗,还是说直接进入过保护断开连接这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一直等着大佬的回复
等到了!
想请教一下,这个限流的意思是后端负载哪怕是12V 4A,他也只输 ...

不知道,每个的机制不一样,有的是会直接断开,重新上电才能再次工作
有的会一直保持在你设定的电流值输出,就算是短路最大电流也会一直是你设定的值
每个IC不一样,得你自己测试才知道的,12V输出,负载为2欧大功率电阻,串联万用表测量,看一下电流和输出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E:
买一个电机专用开关电源就可以了,会自动限压限流,短路都不会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每个的机制不一样,有的是会直接断开,重新上电才能再次工作
有的会一直保持在你设定的电流值输出, ...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