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字库LCD12864显示汉字 英文 变量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
LCD12864无字库
论坛有很多相关的例程
本小白利用空余时间,按照自己的重新写了一个小白都能看懂的驱动
大佬勿喷,仅供学习交流
下列是部分驱动程序靓照,请查阅

#include "12864.h"
#include "ziku.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11.0592MHz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static void LCD12864_Write(bit COM_Data,unsigned char  dat)  //12864操作函数
{
  LCD12864_RS=COM_Data;   //指令 0 数据 1
        LCDData_Pro=dat;        //数据传输至P0扣
        LCD12864_EN=1;          //置1
        _nop_();
        LCD12864_EN=0;          //置0   产生下降沿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12864初始化
{
        Delay_ms(300);   //等待系统上电稳定
/******************************************************************************/
  LCD12864_EN=1;
  LCD12864_RS=1;
        LCD12864_CS1=1;  //仿真 0 实物 1
        LCD12864_CS2=1;  //仿真 0 实物 1
        Delay_ms(10);
/******************************************************************************/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3f);   //开显示
        /*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c0);   //这段不写也可以正常显示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b8);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40);
        */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30);   //打开基本指令
        LCD_Clear();                         //清屏
}
/*****************************************************************************
函数功能:清平函数
入口参数:空
说    明:清空整个屏幕数据
版    本:V1.0
时    间:2020年5月9日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j;
#if LCD_Mode
  LCD12864_CS1=1;   //选中左半屏
        LCD12864_CS2=1;   //选中右半屏
#else
  LCD12864_CS1=0;   //选中左半屏
        LCD12864_CS2=0;   //选中右半屏
#endif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c0);  //行
  for(i=0;i<8;i++)
        {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b8+i); //页
                for(j=0;j<64;j++)
                {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40+j); //列
                        LCD12864_Write(LCD12864_DATA,0x00);
                        Delay_ms(5);    //方便看清屏效果
                }
        }
}
/*****************************************************************************
函数功能:地址写入函数
入口参数:X,Y
说    明:根据地址自动切换左、右屏
版    本:V1.0
时    间:2020年5月9日
*****************************************************************************/
void LCD12864_X_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Y=Y&0x7f;   //限定范围,列不能超过127
        X=X&0x07;          //限定范围,行不能超过7
        if(Y<64)
        {
#if LCD_Mode
                 LCD12864_CS1=1;   //选中左半屏
                 LCD12864_CS2=0;         //关闭右半屏
#else
                 LCD12864_CS1=0;   //选中左半屏
                 LCD12864_CS2=1;         //关闭右半屏
#endif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40+Y);  //选择列基地址+Y 一共64行
                 if(Y==63) Y=64;
        }
        else
        {
#if LCD_Mode
          LCD12864_CS1=0;   //关闭左半屏
                LCD12864_CS2=1;          //选中右半屏
#else
    LCD12864_CS1=1;   //关闭左半屏
                LCD12864_CS2=0;          //选中右半屏
#endif
                Y&=0x3f;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40+Y);  //选择列基地址+Y   一共64列
        }
          LCD12864_Write(LCD12864_COM,0xb8+X);  //选择页基地址+X   一共7页
}
/*****************************************************************************
函数功能:6*16数值写入函数
入口参数:X,Y,num,*dat
说    明:X_横坐标 Y_纵坐标 num_数组的第num个数 *day_需要显示的数组
版    本:V1.5
修改时间:2022年7月10日
新    增:可实现跨左右屏
*****************************************************************************/
void LCD12864_Write_Numbe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LCD12864_X_Y(X,Y+i);                          //每写一个字节 更新一次Y 防止不能出现跨屏
                LCD12864_Write(LCD12864_DATA,dat[num*12+i]);  //写上半字 共写6个字节
        }
  for(i=0;i<6;i++)
        {
          LCD12864_X_Y(X+1,Y+i);                         //同上
                LCD12864_Write(LCD12864_DATA,dat[num*12+6+i]); //写下半字 共写6个字节
        }
}
/*****************************************************************************
函数功能:变量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X,Y,num,len
说    明:在第X行的第Y个位置显示len个num数值
版    本:V1.2
修改时间:2022年7月10日
新    增:自动计算变量长度 最大计数99999
*****************************************************************************/
void LCD12864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Dis[5];
        unsigned char Buf[5];

        sprintf(Buf,"%d",num);   //将数值转换成字符串
        Len=strlen(Buf);         //计算字符串长度

  if(Len>4)Dis[Len-5]=num/10000     ;    //若数据更大 按照规律写即可
  if(Len>3)Dis[Len-4]=num%10000/1000;
  if(Len>2)Dis[Len-3]=num%1000/100  ;
  if(Len>1)Dis[Len-2]=num%100/10    ;
  if(Len>0)Dis[Len-1]=num%10        ;

  for(i=0;i<Len;i++) LCD12864_Write_Number(X,Y+(i*6),Dis[i],Num);
}

/*****************************************************************************
函数功能:12*16汉字写入函数
入口参数:X,Y,num,*dat
说    明:X_横坐标 Y_纵坐标 num_数组的第num个数 *day_需要显示的数组
版    本:V1.5
修改时间:2022年7月10日
新    增:左右跨屏
*****************************************************************************/
void LCD12864_Write_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i++)
        {
                LCD12864_X_Y(X,Y+i);                         //跨屏重要函数  勿删除
                LCD12864_Write(LCD12864_DATA,dat[num*24+i]); //写上半字 共写12个字节
        }
  for(i=0;i<12;i++)
        {
          LCD12864_X_Y(X+1,Y+i);                          //同上
                LCD12864_Write(LCD12864_DATA,dat[num*24+12+i]); //写下半字 共写12个字节
        }
}
/*****************************************************************************
函数功能:英文字母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X,Y,*dat
说    明:X_横坐标 Y_纵坐标 *dat_需要显示的英文字母
版    本:V1.0
修改时间:2022年7月10日
注    明:带字库索引功能
*****************************************************************************/
void LCD12864_Write_Englis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Len;

        Len=strlen(dat);        //获取数据长度

  for(j=0;j<Len;j++)
        {
          for(i=0; ;i++)  if(English_Buf[i]==*dat) {dat++; break;}  //查找字库索引列表
          LCD12864_Write_Number(X,Y+(j*6),i,English);               //写数据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7-11):
为什么没有reg。h头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reg。h头文件

因为 部分头文件在 12864.h 中引用

网友B:
发现一个Bug
/*************************************
函数功能:变量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X,Y,num
*************************************/
这个函数最大只能显示32767
我暂时没找到是什么问题  望各路大佬指导一下

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 部分头文件在 12864.h 中引用

谢谢
请教一下为啥我的编译有错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请教一下为啥我的编译有错误啊

你下载附件

网友B(2023-03-20):
/*****************************************************************************
函数功能:获取数值长度
入口参数:num
说    明:获取数值数据的长度
版    本:V1.0
修改时间:2023年3月20日
新    增:无
*****************************************************************************/
unsigned char Get_Num_Len(unsigned long num)
{
        unsigned int len = 0; //初始长度为0
        for(; num > 0; ++len) //判断num是否大于0,否则长度+1
        num /= 10;            //使用除法进行运算,直到num小于1
        return len;           //返回长度的值
}
/*****************************************************************************
函数功能:变量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X,Y,num,len
说    明:在第X行的第Y个位置显示len个num数值
版    本:V1.2
修改时间:2022年7月10日
新    增:自动计算变量长度 最大计数99999
*****************************************************************************/
void LCD12864_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long num)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Dis[5];

        Len=Get_Num_Len(num);

  if(Len>4)Dis[Len-5]=num/10000     ;    //若数据更大 按照规律写即可
  if(Len>3)Dis[Len-4]=num%10000/1000;
  if(Len>2)Dis[Len-3]=num%1000/100  ;
  if(Len>1)Dis[Len-2]=num%100/10    ;
  if(Len>0)Dis[Len-1]=num%10        ;

  for(i=0;i<Len;i++) LCD12864_Write_Number(X,Y+(i*6),Dis[i],Num);
}

网友C:
模块化编程,少了很多代码!是故意还是忘记了?
大家都懂的.

网友B(2023-05-12):
引用 网友C:
模块化编程,少了很多代码!是故意还是忘记了?
大家都懂的.

我求求你下载附件后再来评论吧

网友D:
谢谢楼主 我先收藏 慢慢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