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如何看出来是信号噪声还是自激?毛刺如何消除?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7-11):
如题,上图,请问图中的毛刺如何消除?  下图是原理图:
电源是MT3608+AMS1117_5

网友A:
看是什么样电路,这样问是不善问即不会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什么样电路,这样问是不善问即不会问。

谢谢,我截个图

网友B:
无规律是噪声,有规律才是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规律是噪声,有规律才是自激。

谢谢,很有道理。

网友C:
短路输入端再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输入端再观察

谢谢,短路输入端,有的话就是自激,没有的话就是信号噪声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