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的IAP实验存储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22-07-11):
各位大佬好,就是我现在在做一个正点原子官方开发手册上的IAP串口下载实验,对于其中的存储地址设置我不太了解。如下图1,APP程序在FLash里,手册上说工程应当配置IROM1起始地址为0x8010000,大小为0x30000,这个我理解就是说芯片Flash的起始映射地址为0x800 0000 ,现在把0x800 0000-0x801 0000这64k空间给了Bootleader,然后根据工程配置看,0x801 0000之后大小为0x3 0000(即192K)预留给APP程序,因为Flash一共有256K。但是我在这里问题1是右侧的IRAM1为什么还是0X2000 0000,虽然我知道SRAM的起始地址为0x2000 0000,这两个(IROM1和IRAM1)没关系吗?如果没关系,那么请看图2,图2是APP程序在SRAM里,开发手册上说IROM1起始地址应设置为0x2000 1000,大小为0xA000,这里问题2就是现在是在配置SRAM,和IROM有什么关系?我有点迷惑,望各位大佬指点下!

网友A:
程序,也就是编译后的BIN文件,可以放到ROM、也可以放到RAM。IROM配置的程序源码的存放位置,IRAM配置的是动态变量存放位置。如果IROM配置放到RAM的话,那么IRAM就得设置偏移,不然动态变量存放位置与程序源码的存放位置就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也就是编译后的BIN文件,可以放到ROM、也可以放到RAM。IROM配置的程序源码的存放位置,IRAM配置的是 ...

明白了,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