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烧写的波特率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2-07-11):
我的单片机是51单片机,stc89c52
我烧写程序进去,波特率选9600就不行,就会出错。选4800就能烧写进去。为什么呢???这个4800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A:
好像和你的单片机晶振选择有关系

网友B:
波特率是自适应的,4800可以,是因为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C:
同楼上。哈哈,以前我问过这件事。

网友D:
这个和晶振有关,跟串口通讯差不多,又或者是一样的,不得而知
这只是一个下载而已,选4800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可以
STC89系列,最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用的时候一直都是用4800

网友E:
这个只是烧写时候的速度。我是试过那个能烧进去就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