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与STM32单片机开发板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2-07-11):
我用正点原子的ST-LINK/V2连接STM32F103C8T6,用的是SWD模式。但老识别不出芯片来,接线没有问题,是新芯片没有烧过程序,在网上找了方法没用,想问问有没有以前出现过类似情况的,如何解决啊?显示问题为: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原理图如下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原理图不是我画的,两个人就是麻烦,啥也不说。这是完整的stm32芯片的原理图。没显示的引脚,没连接的 ...

你对比引脚上的VDD和VSS,再看一下PCB中有没有连接就知道了
这种STM32学习板没什么秘密可言的,你可以上传原理图和PCB文件看一下的
他这个应该是在官方下载的库,然后直接用的
官方的原理图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是IO部分,一个是电源部分
应该还有一个Part的,就像我这个上面的LM358这种形式的

网友B:
如果是前一次下载的程序设置了SWDIO/SWCLK为GPIO,或者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导致SWD无法用于将ST-LINK的VCC,SDIO,VSS,SCLK和RESET连接到目标板,KEIL中的Debug选项卡工具设置,Connect设置为"under Reset",Reset设置为"SYSRESETREQ"

网友C:
看看这个有没有

网友D:
VCC和VS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有没有

大佬,图片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前一次下载的程序设置了SWDIO/SWCLK为GPIO,或者程序进入低功耗模式,导致SWD无法用于将ST-LINK的VCC ...

没烧过程序,第一次测试,我试过你的方法,没起到作用

楼主:
我用的是四线的SWD,VSS指什么,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ST-LINK 上面有标示的,GND,3.3,SWCLK,SWDIO,分别接对就行
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按一下软件上面的  ,有如下的提示,就说明可以正常连接了  ,如果没有,而且有一堆红色的字体提示,就说明没有正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 上面有标示的,GND,3.3,SWCLK,SWDIO,分别接对就行
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按一下软件上面的,有 ...

报错
Can not connect to target!
                  Please select "Connect Under Reset" mode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 and try again.
                  If you're trying to connect to a low frequency application , please select a lower SWD Frequency mode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
09:07:33 : No target conn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hy_13629279398/article/details/102707305  看看这个有没有帮助

尝试了,不行啊

网友E: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芯片读保护了,打开ST-link,然后 Target - Option Bytes,一下保护等级对不对,应该是0的

网友A:
1,先保证硬件电路的正确,晶振,复位,电源都检查一下
2,再看一下ST-LINK连接是不是对的,有时候线也有开路的
3,再看一下电脑的驱动是不是正常安装
4,再看一下软件设置是不是正确设置的
这东西来来去去也就是检查这几样了,你可以截图看一下
我个人感觉这没有什么难度呀,我当初刚学STM32的时候就是自己画的学习板,几下就连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可能,你的芯片读保护了,打开ST-link,然后 Target - Option Bytes,一下保护等级对不对,应该是0 ...

我按照您说的尝试了,显示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保证硬件电路的正确,晶振,复位,电源都检查一下
2,再看一下ST-LINK连接是不是对的,有时候线也有开路的
...

我来来回回检查好几遍了,没发现问题啊。我换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就没事,用我自己的板子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保证硬件电路的正确,晶振,复位,电源都检查一下
2,再看一下ST-LINK连接是不是对的,有时候线也有开路的
...

老哥,你看看我发的MCU的原理图,是不是没有供电啊。stm32的VDD与VSS引脚我都没有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看看我发的MCU的原理图,是不是没有供电啊。stm32的VDD与VSS引脚我都没有连接。

VDD和VSS是电源,不接电源哪行呀
这种形式的原理图是把电源的IO分开的,方便看原理图而已,往往容易出错我一般都是用完整的,一看就能看出哪里接哪里了
要不你把原理图和PCB文件上传看一下
我都是用这种原理图的

网友F:
C:\Users\xiaojin\Desktop,看看这个图片上你添加了芯片的flash没有,在魔术棒->debug->右边的settings-》flash dounload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和VSS是电源,不接电源哪行呀
这种形式的原理图是把电源的IO分开的,方便看原理图而已,往往容易出错我 ...

这原理图不是我画的,两个人就是麻烦,啥也不说。这是完整的stm32芯片的原理图。没显示的引脚,没连接的引脚,就都没有用。你看看是不是没有接VDD,没有给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图片上你添加了芯片的flash没有,在魔术棒->debug->右边的settings-》flash dounload下

添加了,应该是芯片没有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四线的SWD,VSS指什么,能详细说说吗?

电源要接到VDD和VSS
STM32一般有四对VDD和VSS
全部都要接
你的原理图是简略版,沒有VDD和VSS
你要找芯片手册管脚图来接线

网友G:
是不是debug没有修改

楼主:
发现问题了,应该是板子芯片没有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比引脚上的VDD和VSS,再看一下PCB中有没有连接就知道了
这种STM32学习板没什么秘密可言的,你可以上传 ...

我也是临时学的,项目用,我就学了点皮毛。他说电路,原理图他来搞定,结果成这样。PCB没有连接。这官方的原理图库去哪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要接到VDD和VSS
STM32一般有四对VDD和VSS
全部都要接

好的,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临时学的,项目用,我就学了点皮毛。他说电路,原理图他来搞定,结果成这样。PCB没有连接。这官方 ...

官方就是在官方网站下载呀
https://www.st.com/zh/microcontr ... .html#cad-resources
文件是ultralibrarian格式的,通过AD可以提取
里面有原理图文件,PCB封装和3D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