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单片机led闪烁程序

楼主(2022-07-11):
#include <msp430.h>
//P1.0灯闪烁代码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初始化LED1所在IO口P1.0为输出*/

    P1DIR |=BIT0;
    /*初始化LED2所在IO口P1.0为低电平,LED1初始状态为灭*/
    P1OUT &=-BIT0;
        while(1)
    {
        P1OUT ^= BIT0;
        /*此语句等效为P1OUT = P1OUT ^ BIT0
         *‘^’为按位异或运算。
         *P1OUT 初始化为x0xxxxxx,BIT0为01000000
         *第一次执行此语句时:x0xxxxxx ^ 01000000 ->x1xxxxxx -> P1OUT,P1.0输出高电平,LED1点亮
         *第二次执行此语句时:x1xxxxxx ^ 01000000 ->x0xxxxxx -> P1OUT,P1.0输出低电平,LED1熄灭
         *如此循环,LED1闪烁
         *
         */
        __delay_cycles(500000);
        /*这条语句的执行等同于延时,参数为500000,执行时间大致为500ms,也就是这条语句需要500ms才能
         * 执行完毕。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