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压的两个电源线,可以靠近平行走线吗?

楼主(2022-07-11):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同电压的两个电源线平行走线,是非常普遍的

网友B:
如果条件允许,最好不要这样啦。

网友C:
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是1.2V或者3.1 4.2V之类的 我经常走平行 如果实在不行两条电源线之间可以用GND来隔开线粗大小看着来

网友D:
电源线,通常因为都接有大容量的电容,对于交流信号来说,视做地线。所以电源线平行是可以的。

网友E:
低压可以,比如5V-10V,如果要更好,中间加两边最好用一个GND线防串扰。到了未端,要用上退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