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定时器能够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可以重新配置定时器吗?

楼主(2022-07-11):
求解答关于stm32 的定时器的问题

网友A:
这个也发个帖子来问吗?
我并不知道这能不能
但验证起来不是几分钟的时间吗?
写一段定时器控制LED闪灯的代码,先闪灯10下,10之后更改定时器配置,就可以从LED灯看出能不能更改配置了

网友B:
你看下库函数里面有没有相关的DeInit反初始化函数,有的话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