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是对的 8个零不会计数?

楼主(2022-07-11):
我调用了数据缓存区,怎么还是不会转

楼主:
我程序是对的.

网友A:
Timer0和Timer1的TMOD设置是一样的?这显然是不对的?
还有就是Timer1的TR1=1

网友B:
Timer1没有初始化,没有启动,哪来的中断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r1没有初始化,没有启动,哪来的中断服务?

我想把他改成公式

网友C:
程序对的,就不会不计数。你说的“对”,只是代码的"语法"结构上的对,而不是工作流程(逻辑)上的对。
建议画个流程图,再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