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USB Link1D工具介绍

楼主:
STC32G12K128单片机手册http://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32G-20220711.pdf, 2022/7/11

网友A(2022-07-12):
Ver6.90C (2022-7-12)http://www.stcmcudata.com/STCISP/stc-isp-15xx-v6.90C.zip
  1. 修正部分调试接口的设置参数无法正确保存的问题
  2. 所有的调试接口增加始终前端显示的功能
  3. 虚拟键盘接口增加按键提示信息功能
  4. 更新STC-USB Link1仿真/下载器(v1.01)
     (硬件PCB升级为STC-USB Link1D,增加两组STC-CDC串口)
     (固件同时兼容Win7/Win8/Win10/Win11)

网友B:
这个工具可以下载STC所有型号的单片机,不错啊

网友C(2022-10-26):
在哪里申请到,或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