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外遥控器这么简单,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
这款红外遥控器元器件相当少,只有电池、红外发光二级管和芯片,芯片是用热熔胶封着的,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请问各位大神们,都有哪些型号的红外遥控专用芯片,只需要电池、红外发光二级管和芯片,而不需要其它任何元器件?

网友A(2022-07-12):
这叫邦定
一般是用类似于SC6121这样的芯片,大批量的话,生产厂商是直接买那种没有封装的芯片,回来自己打线的
很多这种厂的,这种芯片里面有一个代码生成IC,用于发射各种红外协议
也可以自己找工厂,发射自己的协议,美的就是这么干的
你就不要想了,没个100K的,人家都不想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邦定
一般是用类似于SC6121这样的芯片,大批量的话,生产厂商是直接买那种没有封装的芯片,回来自己打线 ...

您的解释很详细,对产品制造很专业,谢谢!做为一种理想目标努力奋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邦定
一般是用类似于SC6121这样的芯片,大批量的话,生产厂商是直接买那种没有封装的芯片,回来自己打线 ...

天那,您3万黒币,怪不得这么专业,我只能仰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那,您3万黒币,怪不得这么专业,我只能仰望了!

我不专业,我只是在论坛混得久一点而已
3万黒币主要是跟别人抬杠得来的

网友C:
本来红外遥控也不复杂,一个软封的IC,驱动一个红外发射管,其余就是矩阵键盘,加上3V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来红外遥控也不复杂,一个软封的IC,驱动一个红外发射管,其余就是矩阵键盘,加上3V供电就可以了

请问3.7V的电压可以吗?会不会烧坏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不专业,我只是在论坛混得久一点而已
3万黒币主要是跟别人抬杠得来的

你就因为回了这一句,就被莫名奇妙的禁言了  一整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3.7V的电压可以吗?会不会烧坏呀?

对电压要求可以定制。
常见的STC单片机1+红外发射管1+按键随意就可以组成你想要的,可以宽电压直接接锂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就因为回了这一句,就被莫名奇妙的禁言了  一整天??

过了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天那,您3万黒币,怪不得这么专业,我只能仰望了!

我看了看我300黑币,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就因为回了这一句,就被莫名奇妙的禁言了  一整天??

我也看到Y-G-G因回复我的这句话被禁言一天,因我而起,十分惭诲,可能是“抬扛”二字引起的,教训深刻,对我们也是个警醒,发言要斟酌用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到Y-G-G因回复我的这句话被禁言一天,因我而起,十分惭诲,可能是“抬扛”二字引起的,教训深刻, ...

因为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被禁言,总觉得离谱啊……, 有%%追着我咬了一年都没被禁言,加黑名单都没用,这样一句不痛不痒的反而被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