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软件计算奇偶校验,出错

楼主(2022-07-12):
pic软件计算奇偶校验,发送1,2,3,4,5。显示3F,3F,03,3F,05。请大家帮忙看看
uint add (uint data)        //奇校验 1的个数为奇数
{
        uint i = 0;
        int cnt = 0;
        int temp = 0;
        for(i = 0;i < 8;i++)
        {
                temp = ((data >> i) & 1);
                cnt += temp;
        }
        if(cnt%2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void Usart_Init (void)
{
        RCSTA = 0xD0;                //9位接收
        TXSTAbits.TX9 = 1;  //9位发送
        TXSTAbits.TXEN = 1;        //使能发送
        TXSTAbits.SYNC = 0;        //异步
        TXSTAbits.BRGH = 1;        //高速

        BAUDCONbits.BRG16 = 0; //SYNC = 0, BRGH = 1, BRG16 = 0

        SP1BRGH = 0;
        SP1BRGL = 0x19;                        //25,波特率9600
        RCIE = 1;
        RCIF = 0;
//        TXIE = 1;
}

void Usart_SEND (uint TX)
{
        TXSTAbits.TX9D = add(TX);
        TXREG = TX;
        while(!TXSTAbits.TRMT);
        delayus(50);
}

网友A:
奇偶校验不用循环那么麻烦。
                k=c^(c>>1);
                k=k^(k>>2);
                k=k^(k>>4);
                return(k&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偶校验不用循环那么麻烦。

首先谢谢回复啊。
我感觉不是奇偶校验返回值的问题啊,因为我发了1,随后我又打印了1的校验位显示是0。发了2,又打印了2的校验位显示是0。发了3,打印了校验位显示是1。所以奇校验的返回值,我感觉是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回复啊。
我感觉不是奇偶校验返回值的问题啊,因为我发了1,随后我又打印了1的校验位显示是0。 ...

也就是这个奇校验函数,我入参是1,返回的是0。入参是2,返回值是0,入参是3。返回值是1。符合奇校验的校验位的规则啊。

网友B:
从程序逻辑上看,算法麻烦了点,但是没错。只能看逻辑分析仪了,看看你收发的波形到底是什么? 算法简化代码如下:
uint add (uint data)        //奇校验 1的个数为奇数
{
        uint i = 0;
        int cnt = 1;
        for(i = 0;i < 8;i++)
            if ((data >> i) & 1) cnt =1-cnt;

        return cn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程序逻辑上看,算法麻烦了点,但是没错。只能看逻辑分析仪了,看看你收发的波形到底是什么? 算法简化代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