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8封装散热问题,芯片下面打过孔,然后开窗散热,是在顶层还是底层开窗

楼主(2022-07-12):
芯片下面打过孔,然后开窗散热,是在顶层还是底层开窗

网友A:
需要打透孔的,在顶层或底层如何打孔!

网友B:
SOP8封装不好散热,要散热还是选其他便于散热的封装,如TO263,TO252。。。

网友C:
如果是有衬底的SOP8封装,可以映射衬底的焊盘到贴装面的PCB对面,达到散热的效果。

网友D:
SOP8封装芯片至少有4种不同尺寸,一般不会是功率器件,所以不考虑散热问题。少数需要有一定散热要求的芯片是多脚共极,以辅铜散热。SOP-8 EP封装有金属衬底,直接辅铜引出或放阵列过孔到底层辅铜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