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有多个模块要用串口,是要把线拧在一起吗?

楼主(2022-07-12):
板子是普中的开发板,单片机芯片是stc89c516rd+
串口是不是就是只能接p3^0,p3^1接头呀?

现在要同时用wifi模块,语音模块,好像都需要接串口,把这2个模块的线拧在一起接在p3^0,p3^1可以吗??拧在一起后不好固定上去,每次更新程序还要拔掉,那要累死啊

还有蓝牙模块也要用,那就是3根线都要拧在一起吗蓝牙和wifi可以同时用吗??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可以按主从结构的形式接线,主机(开发板)的TX接各个从机(WIFI,蓝牙。。。)的RX;主机的RX接各个从机的TX。要保证系统能够工作,各个从机必须有独立的地址,系统软件按主从的方式工作。

网友B:
模块是买的话,你这样接没有用的,通讯有问题,可以用模拟开关选择每一路分别通讯

网友C:
同意板凳的,用4052芯片,可以扩出4路,但只能单片机选择切换哪一路进行通讯。

网友D:
不能同时用啊,可以用总线

网友E:
其实吧,串口和I2C,SPI之类的一样,都是可以用IO口模拟的

网友E:
IO口是可以模拟串口的,并不是一定要硬件USA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同时用啊,可以用总线

用总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
看你用的也是STC的片子,你可以考虑,买一个“打狗棒”,插到你的学习板,替换原来的STC89C52,这样就有4个串口了,比切换啊,模拟啊,都要省事多了,毕竟在STC89系列上,模拟串口效率很低……, 而用模拟开关切换的话,你还要打板子,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可以按主从结构的形式接线,主机(开发板)的TX接各个从机(WIFI,蓝牙。。。)的RX;主机的RX ...

不对,一个TX接多个RX是可以的,但是两个TX拧一起就是短路!

网友H:
STC15W4K48S4

网友I:
这个51的串口就只有一个,这个串口其实可以并联的,就是发数据每一个都会收到数据,但是在收数据是可能会发生数据紊乱。

网友J:
我感觉还是要分开用。因为你这些模块都用这一个串口的话,最后主机收到的数据都是乱的。

网友H:
你如果实现想用89C52的话,用4052可以一拖四。

网友K:
1.数据头加校验

网友K:
2.用与门控制分时复用

网友L:
不能同时用的,有可能会产生干扰

网友M:
用485(2线)可主-从 从-从 最多可32个模块或仪表相互通信,还有CAN通信。

网友N:
要并联使用,除非协议上去区分,不然会发生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