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度舵机怎么控制,频率和占空比怎么调

楼主(2022-07-12):
(无正文)

网友A:
我今天刚玩了云台,应该和舵机差不多,可以直接用定时器控制pwm,然后根据自动重装载值不断地试就出来了,你也可以通过计算一步到位(定时器频率的倒数乘自动重装载值得到得到脉冲信号宽度,该值你在网上搜ds3115有对应的旋转角度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B:
舵机控制信号一般是周期为20ms(50Hz)的PWM,占空比为0.5ms~2.5ms对应0~180°,也有一些舵机是占空比为1~2ms对应0~180°

网友C:
现在有好多都是串口舵机加pwm, pwm舵机控制信号50Hz-300HZ的PWM,占空比为%5-%25对应0~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刚玩了云台,应该和舵机差不多,可以直接用定时器控制pwm,然后根据自动重装载值不断地试就出来了, ...

云台用IO口能驱动吗,我动的时候他转的好慢,有时候还带不动卡在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好多都是串口舵机加pwm, pwm舵机控制信号50Hz-300HZ的PWM,占空比为%5-%25对应0~180°

我从0~100占空比都式了,要不就偶尔动一下,要不就原地卡壳,感觉像是带不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控制信号一般是周期为20ms(50Hz)的PWM,占空比为0.5ms~2.5ms对应0~180°,也有一些舵机是占空比为1~2 ...

0.5~2.5对应的是5~20%可以%1这样一点点增大还是要设固定的占空比

网友D:
用PWM来控制舵机旋转,简而言之就是用固定频率,占空比不同的方波,从而使舵机旋转一定的角度

网友D:
舵机的频率一般为频率为50HZ,也就是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而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来控制舵机不同的转角。
以180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从0~100占空比都式了,要不就偶尔动一下,要不就原地卡壳,感觉像是带不动一样

线是怎么接的?
用什么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