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单片机头文件问题

楼主(2022-07-12):
我以及在头文件中设置了D1,但是在还是有错误,说找不到D1这是为什么求大神指教。初学者,还望别见笑。

这是代码

这是代码

网友A:
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没有定义吧

网友B:
没有问题,会不会是你改错,档案了?

网友C:
如果,你改的 reg51.h 是在本地的,应该用 #include "reg51.h"

网友D:
这个头文件是自己写的吗?如果是,那是文件不完整,可以认真检查下一,如果漏了关键语句,会导导致整个头文件未执行,所以你的d1就没有定义成功

网友E:
你把定义D1的reg51.h改名叫myreg51.h看看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会不会是你改错,档案了?

没改错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不知道怎么的,我自己都稀里糊涂,结果就解决了。也不知道错在那,我肯定没定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头文件是自己写的吗?如果是,那是文件不完整,可以认真检查下一,如果漏了关键语句,会导导致整个头文 ...

没有,我直接在reg51.h中直接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没有定义吧

定义了,我在头文件里面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改的 reg51.h 是在本地的,应该用 #include "reg51.h"

感谢,我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