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放大器反馈接在正输入端为什么输出会失真呢?

楼主(2022-07-12):
下图就是把运放正负输入对调了一下,但是输出结果不一样呢?按照虚短和虚断分析2钟不应该都行吗?

网友A:
你那是正反馈,所以失真

网友B:
接+端就是正反馈输入信号经过正反馈迅速进入饱和状态等于是整形.

网友C:
虚短和虚断是运放处在平衡状态时才会有的。同相输入,加上同相反馈,输出只会越来越大直至振荡。同相输入,反相反馈,输出会达到一个平衡点,使得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接近相等。

网友D:
这里的问题丰富多彩。

网友E: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照虚短和虚断,我也不想理会那玩意
反馈接+,就是正反馈,输出不是电源的最高点就是最低点,你能看到有点正弦波的形状,那是因为运放速度反应不过来而已
反馈接-,就是负反馈,负反馈是一个系统稳定的条件,运放放大就是一个放大系统

网友F:
找《模拟电路》中“滞回比较器”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