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联网怎么做?求指导实现思路

楼主(2022-07-12):
使用ESP8266联网,ESP通过连接家里的wifi,然后上传数据到服务器,服务器是自己的,单片机通过串口对ESP进行配置,可通过串口配置ESP连接任意2.4Gwifi,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一组十六进制数据给ESP,ESP必须把这组数据上传到指定的服务器。请问大家要想实现这些功能需要怎么做?需要什么服务器?怎么做起来最简单?服务端可以共享IP详细信息。只要求数据从单片机发出到服务器能够正常接收就可以了。

网友A:
esp8266刷MicroPython固件,用python写很简单的
ESP8266 的 MicroPython 教程链接可以百度"MicroPython 文档— MicroPython中文 1.17 文档"
服务器买阿里华为百度上的轻量应用服务器就行或者要求不高的话在电脑自己搭建一个,传输数据用MQTT比较简单,找个免费的安装到服务器就行了

网友B:
搞Arduino For ESP82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Arduino For ESP8266

这个方案是可以,不过对于刚搞起8266的来说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C:
这个要求太简单,上网找一下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太简单,上网找一下一大把。

那你知道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太简单,上网找一下一大把。

给一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E:
Arduino For ESP8266这个都有难度,还是别研究了。自己买吧。
这个是自己动手最简单的方式了。这个都嫌难,还是别自己研究了。容易掉头发。

网友F:
Arduino For ESP8266随便找个WIFI示例就可以,百度一大堆

网友G:
建议使用NODEMCU系统使用esp8266更加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