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怎么改频率?单片机PCA模块输出PWM程序

楼主(2022-07-12):
这怎么改频率 谢谢大家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void PCA_PWM_Init()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1.7  0~63
                PCA_PWM0 = 0x80; //PCA模块0输出6位PWM
                CCAP0L = 0x20; //PWM占空比为50%[(40H-20H)/40H]
                CCAP0H = 0x20;
          CCAPM1 = 0x42; //PCA模块1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1 = 0x40; //PCA模块1输出7位PWM
                CCAP1L = 0x20; //PWM占空比为75%[(80H-20H)/80H]  1.6        0~127
                CCAP1H = 0x2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CCAP2L = 0x20; //PWM占空比为87.5%[(100H-20H)/100H]  1.5  0~255
                CCAP2H = 0x20;
          CCAPM3 = 0x42; //PCA模块3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3 = 0xc0; //PCA模块3输出10位PWM
          CCAP3L = 0x20; //PWM占空比为96.875%[(400H-20H)/400H]
                CCAP3H = 0x20;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end
/******************************************************************************
* @ 函数名  : main
* @ 功  能  : 主函数
* @ 参  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
{
    P0M1 = 0x2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0.5为高阻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20;   //设置为准双向口设置P3.5为推挽输出
    P3M1 = 0x4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6为高阻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3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5 P5.4为高阻
    P6M1 = 0x2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5为高阻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CA_PWM_Init();
        while(1)
        {

        }

}

网友A:
改变PCA时钟输入源的频率就可以改变PWM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PCA时钟输入源的频率就可以改变PWM的频率

降了一些,但还是太大了

网友B:
CMOD   选择时钟为系统时钟/12
PCA_PWM0        选择10位PWM
还不行就用6MHZ的时钟
再不行就用32KHZ的时钟

网友C:
CMOD = 0x04;

然后,用定时器来定频率吧,你爱多慢就多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降了一些,但还是太大了

改变定时器时间就改变PWM频率,100Hz占空比50%示例
#include <STC8.H>

void Timer0Init(void)                //39微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CCON = 0x00;
        CMOD = 0x04;      //PWM周期=定时器0的溢出周期/256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输出8位PWM
        CCAP0H=CCAP0L=0x80;//PWM占空比为50%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Timer0Init();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D   选择时钟为系统时钟/12
PCA_PWM0        选择10位PWM
还不行就用6MHZ的时钟

好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D = 0x04;

然后,用定时器来定频率吧,你爱多慢就多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变定时器时间就改变PWM频率,100Hz占空比50%示例
#include

谢谢大佬

网友D:
//PWM周期=定时器0的溢出周期*256

网友E(2022-08-11):
引用 网友D:
//PWM周期=定时器0的溢出周期*256

//PWM周期=定时器0的溢出周期*256 ,如果溢出时间0.14US ,那14*256就它的周期吗?为什么是256 这个没搞明白,望指点小白 ,是因为8位机的原因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WM周期=定时器0的溢出周期*256 ,如果溢出时间0.14US ,那14*256就它的周期吗?为什么是256 这个没搞明白 ...

STC8A-F手册有写

网友E:
谢谢指点 如果选6位PWM ,周期=就是如溢出时间*63 对吗

网友G:
使用定时器0溢出率做PCA时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使用定时器0溢出率做PCA时钟。

我的意思是怎样计算 如溢出为0.14US 6位PWM  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是0.14*32  ,0010 0000,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