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源管理芯片的VCC电压被拉低

楼主:
5V6A开关电源上电后 ,输出电压只有三点多V,同时还有啸叫,测量电源管理芯片LD7536的5脚VCC 只有9V左右   工作电压范围10-24V  正常工作电压应该在12-18V左右,将变压器供电处的电阻断开后只用整流桥输出后的分压电阻供电,测输出端的电压4.5-5.5V之间波动。想请教一下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VCC电压被拉低。

网友A(2022-07-13):
这是典型的开关电源维修啊!

先查C4两端直流高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再查那个10uF/50V的电解,别的一般不会坏,坏了估计你自己也搞不定。

网友B:
啸叫来自于变压器,VCC电压取决于副边绕组。

网友C:
滤波电容实效 ,整流二极管不良,最后就是芯片内部短路,还有看下你的反馈电路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实效 ,整流二极管不良,最后就是芯片内部短路,还有看下你的反馈电路正常不

反馈正常,变压器辅助绕组耦合出的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