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51单片机模块化软件延时

楼主(2022-07-12):
ORG 0000H
                PUSH PSW
                PUSH ACC
                PUSH B

                LCALL DELAY1US

                POP PSW
                POP ACC
                POP B
                RET

DELAY1US:        NOP
                        RET

DELAY100US:        PUSH R7
                        MOV R7,#100
        LOOP:        NOP
                        DJNZ R7,LOOP
                        POP R7
                        RET

DELAY1MS:        PUSH R7
                        PUSH R6
                        MOV R6,#10
        LOOP1:        MOV R7,#100
                        NOP
        LOOP2:        DJNZ R6,LOOP2
                        DJNZ R7,LOOP1
                        POP R6
                        POP R7
                        RET

有错的地方,欢迎大家猛烈批评指正。

网友A:
1微秒估计悬,RET占2个周期。第一个设计为5微秒或10微秒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微秒估计悬,RET占2个周期。第一个设计为5微秒或10微秒比较合理。

感谢大哥指教了,感激不尽

网友B:
51单片机中,R0-R7对应的RAM地址可以是00H-07H,也可以是08H-0FH,10H-17H,18H-1FH。
共4套方案,由PSW中的RS1、RS0选择决定,上电时RS1、RS0=00,所以默认R0-R7对应的地址是00H-07H。
PUSH R6,会让CPU无从选择哪一个地址的内容压入堆栈。
所以,51指令中没有 PUSH、POP R0-R7的指令。
PUSH R6 可以改为 PUSH 06H(默认状态下时)替代。

能看出这个问题的人,绝对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