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0秒倒计时可以了,把它变成9999倒计时 该怎么办?

楼主(2022-07-12):
谢谢大家

网友A:
#include <reg51.H>

sbit P_HC595_SER   = P2^0;
sbit P_HC595_SRCLK = P2^1;
sbit P_HC595_RCLK  = P2^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wela[]={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8];                //缓存数组
unsigned int Cnt_ms=0,Cnt_s=9999;

/**************** 初始化定时器0函数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溢出位赋值数据输出端
                P_HC595_SRCLK = 1; //移位时钟
                P_HC595_SRCLK = 0;
        }
}
/**************** 向HC595发送2个字节驱动码 ******************/
void Display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end_595(wela[i]);//向HC595发送位码
        Send_595(dis_buf[i]);//向HC595发送段码
        P_HC595_RCLK = 1;//锁存输出数据
        P_HC595_RCLK = 0;
        i=++i%4;
}

void main()
{
        P_HC595_SRCLK = 0;//初始化移位时钟端
        P_HC595_RCLK  = 0;//初始化锁存输出端
        Timer0Init();
        while(1)
        {
                dis_buf[0]=table[Cnt_s/1000%10];
                dis_buf[1]=table[Cnt_s/100%10];
                dis_buf[2]=table[Cnt_s/10%10];
                dis_buf[3]=table[Cnt_s%10];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if(++Cnt_ms>=1000)
        {
                Cnt_ms=0;
                if(Cnt_s>0)Cnt_s--;
        }
        DisplayScan();
}

网友B:
直接扩展不就行了  数组4位都有赋值

网友C:
看来你也和格力一样掌握了核心科技,代码都不贴全而且只有图示

网友D:
把60换成9999它就从9999开始倒啦。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只要动动手,很快就找到解决方法了

楼主:
小弟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F:
定义就错了unsigned char 是0-255。要改unsigned int,那个小姐姐头像注释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