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电路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2-07-12):
请问各位大佬这个r1电阻的作用是啥?翻译软件翻译后这段话根本听不懂

楼主:
这是图刚才不清晰

网友A:
简单说,R1R2的作用就是不让RP2040在复位时进入刷机状态!

网友B:
你这个图片也太模糊了吧,我大概看了一下上面说的内容,总结如下:
1.电阻R2是上拉电阻。这颗芯片正常工作需要CS片选上拉,这颗电阻就是保证正常工作的,DNF的意思是不用焊这颗电阻,因为这颗芯片是默认上拉的,这里只是预留个位置,万一换其他芯片,刚好要上拉,这不就用上了。
2.电阻R1是防止意外情况下,不能下载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R1有没有都一样,特殊情况下,没有R1,会导致需要下载时,会自动退出下载模式,导致下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片也太模糊了吧,我大概看了一下上面说的内容,总结如下:
1.电阻R2是上拉电阻。这颗芯片正常工作 ...

能说下原理吗

网友C:
R1应该是起缓冲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