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发送代码问题

楼主(2022-07-12):
各位好兄弟们,帮忙看看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
        if(flag1==1&&flag2==1&&flag3==1&&flag4==1)                {PrintString1("L111100000");}
   else if(flag1==1&&flag2==1&&flag3==1&&flag4==0)        {PrintString1("L111000000");}
   else if(flag1==1&&flag2==1&&flag3==0&&flag4==1)        {PrintString1("L110100000");}
/*else if(flag1==1&&flag2==1&&flag3==0&&flag4==0)        {PrintString1("L110000000");} */  中断点1
   else if(flag1==1&&flag2==0&&flag3==1&&flag4==1)        {PrintString1("L101100000");}
   else if(flag1==1&&flag2==0&&flag3==1&&flag4==0)        {PrintString1("L101000000");}
   else if(flag1==1&&flag2==0&&flag3==0&&flag4==1)        {PrintString1("L100100000");}
   else if(flag1==1&&flag2==0&&flag3==0&&flag4==0)        {PrintString1("L100000000");}
   else if(flag1==0&&flag2==1&&flag3==1&&flag4==1)        {PrintString1("L011100000");}
   else if(flag1==0&&flag2==1&&flag3==1&&flag4==0)        {PrintString1("L011000000");}
   else if(flag1==0&&flag2==1&&flag3==0&&flag4==1)        {PrintString1("L010100000");}
   else if(flag1==0&&flag2==1&&flag3==0&&flag4==0)        {PrintString1("L010000000");}
   else if(flag1==0&&flag2==0&&flag3==1&&flag4==1)        {PrintString1("L001100000");}
   else if(flag1==0&&flag2==0&&flag3==1&&flag4==0)        {PrintString1("L001000000");}
   else if(flag1==0&&flag2==0&&flag3==0&&flag4==1)        {PrintString1("L000100000");}
/*else if(flag1==0&&flag2==0&&flag3==0&&flag4==0)       {PrintString1("L000000000");}  */中断点2

问题描述:注释的两句代码,解除注释后,代码会运行不下去,卡住。注释掉后正常进行。
PrintString1函数是一个串口发送数据函数,代码如下
void PrintString1(unsigned char code *puts)                //发送一串字符串
{
    for (; *puts != 0;        puts++)  UART1_TxByte(*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其实我并不认为是这个函数的问题,因为其他if语句中也有这段代码。
请各位朋友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进入死循环,改为如下代码试试。
void PrintString1(unsigned char *puts)
{
        while(*puts)
        {
                UART1_TxByte(*puts++);
        }
}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de *puts 为什么要使用code关键字呢? 同样情况,我会定义 char  *puts

网友C:
请看9楼

网友D:
弄的这么复杂都没有必要,用Switch....case,多方便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的这么复杂都没有必要,用Switch....case,多方便处理。

但是他有四个判断条件,用不了switc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de *puts 为什么要使用code关键字呢? 同样情况,我会定义 char  *puts

这个是遗留问题啦……去掉code后,还是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E:
真要想用switch unsigned char bdata flags; sbit flag1=flags^0; sbit flag2=flags^1; …… switch(flags&0x0f) 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C:
简化一下

char String[] = {"L000000000\0"};

        if(flag1)String[1] = '0';else String[1] = '1';
        if(flag2)String[2] = '0';else String[2] = '1';
        if(flag3)String[3] = '0';else String[3] = '1';
        if(flag4)String[4] = '0';else String[4] = '1';
        PrintString1(String);

楼主:
解决了,原因是这段函数放到串口初始化之前了,之所以只有这两句有问题,是因为刚好只有这两句被调用,所以会卡住,算是个乌龙事件,谢谢各位好兄弟。
此贴封结。

网友F:
大神们,有简单的指针学习资料吗,一直没有看懂指针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