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问题,单片机和运放的电源回路之间走两根模拟信号线

楼主(2022-07-13):
单片机和运放的电源回路之间走两根模拟信号线,和电源正负平行且靠近走线,会不会有干扰,模拟信号50KHZ的ADC信号

网友A:
运放的信号如果最后是回到单片机的,那么,尽可能减少运放GND与单片机GND的电位差就好。

网友B:
双面板还是 4层板 ? 具体看布局。

网友C:
运放端有退耦电容就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