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用PID时调速度时,车轮刚开始不动需要手动转一下轮子才能动是咋回事?

楼主(2022-07-13):
谢谢大家

网友A:
启动电流不够

网友B:
轮子启动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电流,可能是你的PID的输出太小,带不动轮子开始转,开始转动后的电流会变小,以前做小车的时候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增大P或者是换成增量式PID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轮子启动的时候需要比较大的电流,可能是你的PID的输出太小,带不动轮子开始转,开始转动后的电流会变小, ...

也可以先给一个比较大的占空比,让电机转起来,解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楼主:
嗯嗯,可能是这方面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先给一个比较大的占空比,让电机转起来,解决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嗯嗯,我先试试,十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