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AT24C02 IIC通信实验+串口显示代码

楼主(2022-07-13):
这里是主函数

int main()
{
        u8 i=0;
        u8 key;
        u8 k=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115200);

        while(1)
        {

                KEY_Init();
        AT24CXX_Init();
        while(AT24CXX_Check())  //检测AT24C02是否正常
        {
                printf("AT24C02检测不正常!\r\n");
                delay_ms(500);
        }
        printf("AT24C02检测正常!\r\n");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6_PRESS)
                {
                        k++;
                        if(k>255)
                        {
                                k=255;
                        }
                        AT24CXX_WriteOneByte(0,k);
                        printf("写入的数据是:%d\r\n",k);
                }
                if(key==KEY1_PRESS)
                {
                        k=AT24CXX_ReadOneByte(0);
                        printf("读取的数据是:%d\r\n",k);
                }
                i++;
                if(i%20==0)
                {
                        LED1=!LED1;
                }

                delay_ms(10);
            }

        }
}

网友A:
不完整呀,很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