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Keil5深色模式方案 global.prop文件

楼主:
直接上图(楼主根据喜好设置,也可自行通过 < Edit - Configuration - Colors & Fonts > 进行调整)

涉及文件:51.prop、global.prop(主要是这个文件)

为避免出现奇怪的异常,进行下面操作前,请备份上述的两个文件

方式一:解压,放置在对应目录即可(例如:C:\Keil_v5\UV4\global.prop)

方式二:不方便下载的同学,这里贴出了global.prop文件的具体内容,复制替换也可以
# properties for all file types
indent.automatic=1
virtual.space=0
view.whitespace=0
view.endofline=0
code.page=936
caretline.visible=1
highlight.matchingbraces=1
print.syntax.coloring=1
use.tab.color=1
create.backup.files=0
auto.load.ext.modfiles=0
save.prj.before.dbg=1
save.files.before.dbg=1
function.scanner.project=1
function.scanner.files=1
function.scanner.modules=1

# properties for c/cpp files
syntax.colouring.cpp=1
use.tab.cpp=0
tabsize.cpp=2
line.margin.visible.cpp=1
fold.cpp=1
monospaced.font.cpp=1

# properties for asm files
syntax.colouring.asm=1
use.tab.asm=0
tabsize.asm=4
line.margin.visible.asm=1
monospaced.font.asm=1

# properties for other files
use.tabs=0
tabsize=4
line.margin.visible.txt=1
monospaced.font.txt=1

# setting for code completion and syntax check
cc.autolist=1
cc.highlightsyntax=1
cc.showparameters=1
cc.triggerlist=1
cc.triggernumchars=3
cc.enter.as.fillup=0
cc.usealpha4inactcode=1
cc.alphavalue=50

# autosave for editor files
autosave=1
autosave.interval=5

# vertical edge at right margin
edge.mode=0
edge.column=80

# Specification for text selection and caret line
selection.fore=#D4D4D4
selection.back=#3F3F3F
caret.fore=#FFFFFF
caret.back=#2A2A2A

# Color for vertical edge
edge.colour=#66FAFA

# C/C++ Editor files
template.cpp="#define","#define |";"#if","#if |\r\n\r\n#endif";\\
    "#include","#include <|>";"Header","// Header:\r\n// File Name: |\r\n// Author:\r\n// Date:\r\n";\\
    "continue","continue;";"do","do\r\n{\r\n\t// TODO: enter the block content here\r\n\t\r\n\t|\r\n} while ();\r\n";\\
    "enum","enum |\r\n{\r\n\t\r\n};\r\n";"for","for(|;;)\r\n{\r\n}";\\
    "fpointer_type","typedef int (* |F)();\r\n";"function","void function(|)\r\n{\r\n\r\n}\r\n";\\
    "if","if (|)";"ifelse","if (|)\r\n{\r\n}\r\nelse\r\n{\r\n}";\\
    "struct","struct | \r\n{\r\n\r\n};\r\n";"switch","switch (|)\r\n{\r\n\tcase:\r\n\t\tbreak;\r\n\tcase:\r\n\t\tbreak;\r\n\tdefault:\r\n\t\tbreak;\r\n}";\\
    "void","void | ();\r\n";"while","while (|)\r\n{\r\n}";\\

font.monospace.cpp=Courier New
style.cpp.3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4F4F4F,back:#151515
style.cpp.4=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D59F,back:#151515
style.cpp.10=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6A6A6A,back:#151515
style.cpp.1=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954A,back:#151515
style.cpp.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954A,back:#151515
style.cpp.5=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8000,back:#151515
style.cpp.6=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8080,back:#151515
style.cpp.11=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A5F4,back:#151515
style.cpp.9=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D5D500,back:#151515
style.cpp.7=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8080,back:#151515
style.cpp.34=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FF00,back:#3A3A3A
style.cpp.35=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0000,back:#151515
style.cpp.16=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55AA,back:#151515
style.cpp.1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E3C6E3,back:#151515
style.cpp.86=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FFFF,back:#151515

# Asm Editor files
font.monospace.asm=Courier New
style.asm.3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00,back:#FFFFFF
style.asm.1=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616161,back:#FFFFFF
style.asm.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0000,back:#FFFFFF
style.asm.3=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7F007F,back:#FFFFFF
style.asm.4=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00,back:#FFFFFF
style.asm.5=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00,back:#FFFFFF
style.asm.6=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FF,back:#FFFFFF
style.asm.7=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FF,back:#FFFFFF
style.asm.9=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FF,back:#FFFFFF
style.asm.10=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FF,back:#FFFFFF
style.asm.11=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7F00,back:#FFFFFF
style.asm.1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7F007F,back:#FFFFFF
style.asm.8=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46AA03,back:#FFFFFF

# Editor Text files
font.monospace.txt=Consolas
style.txt.32=font:Verdana,size:10,fore:#FFFFFF,back:#151515

网友A(2022-07-14):
这个效果类似VSCODE,谢谢分享

网友B:
感觉有点花,但是还是谢谢收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花,但是还是谢谢收藏了

参照VSCODE主题配色来的,不过没有具体的颜色数值。主要是分享个方法,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Edit下自行配置。

网友D(2022-08-15):
灰常感谢,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E:
看上去咋有点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