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走线线宽和过孔孔径的关系

楼主(2022-07-13):
1MM走线线宽对应的过孔孔径是多少

网友A:
看你电流大小进行选择啊?过孔按周长计算宽度,电流大小合适就行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太宽泛了。没特别用途,可大可小的啊。如果只是普通接地过孔或者导通孔,那只要考虑钻孔成本就行。

网友C:
这个要看通过的电流和沉铜厚度综合考虑的

网友D:
没有严格规定吧  看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E:
按常规的放置即可,但这么粗的线,要多放几个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