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w25Qxx芯片能否读取当前数据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2-07-13):
w25qxx芯片可以在写入一次地址后连续读出后续数据,如果不计数的话能否读出芯片当前数据指向的地址呢?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因为地址是你给的,所以任何情况都知道地址

网友B:
从时序图上看,输出的都是数据,没有地址相关,由此判定是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