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的子程序,放在主程序里没反应?

楼主:
请指教

网友A(2022-07-13):
key子程序单独运行,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y子程序单独运行,是可以的

子程序,要么放在 while(1) 前面, 要么放在 while(1) 里面,
你放在 while(1)后面,那就得要等程序跑飞了,才有机会运行呢……

网友C:
就几行程序还涂掉,

网友C:
按键程序要在while循环里面 一直扫描按键,不然你按按键没反应

网友D:
放到死循环外,还玩保密 ...

网友E:
据你想实现的功能,把key_Init()函数重新命名为key_Scan(), 并且把key_Init()函数里面的while(1)删掉。然后,放在main()函数内的while(1){}里面。

网友F:
问题出在语句while(1).这个语句是无限循环的,所以无法执行下面的语句,但中断服务可以插入执行

网友G:
位置很重要,没有放到合适的位置。

网友H:
深海的带鱼,一到浅海就死了。。。

网友I:
子程序放在死循环的后面能轮到它执行吗

网友J:
子程序要放在合适的位置,有运行的可能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