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波怎么检波?

楼主:
就是把上边的方波变成下面的方波,上边的宽度会变。

网友A(2022-07-14):
控制放电时间差

网友B:
百度搜索“单稳态电路”。

网友C:
开启定时中断检测上面的上升沿间隔,定时标志A加1,超出5,表示5个时间单位没有上升沿了,把下面方波置低。
上面的方波上升沿中断检测,中断程序中把下面方波置高,定时标志A清零。

网友D:
方波属于直流,不存在检波的说法,至于波形变化,或是由于因电路发生了分频,或是由于频响反应过慢造成失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启定时中断检测上面的上升沿间隔,定时标志A加1,超出5,表示5个时间单位没有上升沿了,把下面方波置低。 ...

好的,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方波属于直流,不存在检波的说法,至于波形变化,或是由于因电路发生了分频,或是由于频响反应过慢造成失真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