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点LED灯遇到的问题,灯不亮,已经设置了Reset and Run

楼主(2022-07-14):
初学STM32,点亮LED,代码正确,接线也没问题,但灯不亮,且已经设置了Reset and Run

网友A:
哈,啥都正确了,你说灯不亮,那是不是灯坏了呀

网友B:
撒都没得你这么肯定代码正确,还接线也没问题,全靠猜

网友C:
那这样如果不是你硬件的问题那就是灯坏了,可以排查一下,换一个灯试试,还有可以看看你的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D:
有个搞笑的方法,直接测灯两端的电位

网友E:
点灯方面出问题,很大可能不是灯的问题

网友F:
还有可能是线接对了,但是线内部断了!

网友G:
不用万用表 示波器
不贴上代码
你图个什么呢?

网友H:
建议把代码,原理图也一并发出来。有可能电阻值太大了,灯也不亮。在实际用的时候led灯我用的1k电阻,proteus用1k就不亮了

网友I:
时钟 配置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