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个LCD屏通讯,要分别控制每个屏的数据都不一样,求方案

楼主(2022-07-14):
LCD液晶显示屏,一共有60个,需要进行通讯,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性价比比较高的。
上位机→485通讯→控制器→?通讯→60个LCD屏,需要分别控制每个屏的数据都不一样。

网友A:
数据量大不大? 协议支持扩展的话,就自已搞一条全部刷新过去。

网友B:
看什么环境,LCD显示的内容多久需要刷新一次?
我使用的485的经验,7个以上就不太好了,误码率比较高。可以考虑无线WIFI,ESP32的片子自带WiFi,直接驱动LCD,做60套,估计要买个商用的无线AP,一般家用的无线AP可能支持不了60个站点。

网友C:
传送距离不说?
刷新速度不说?

网友D:
你是想说一主机对应60屏?还是一主机对应60台子机,每台子机都有一个屏?两种概念哦

网友E:
SPI通讯,再使用74HC595控制片选线,或者74HC595+模拟开关选择片选线,7个引脚轻轻松松搞定几十个屏幕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送距离不说?
刷新速度不说?

传输距离不超过2m,刷新速度1000ms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大不大? 协议支持扩展的话,就自已搞一条全部刷新过去。

数据量不大,8位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环境,LCD显示的内容多久需要刷新一次?
我使用的485的经验,7个以上就不太好了,误码率比较高。可 ...

这样子就有点麻烦了,需要考虑其他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说一主机对应60屏?还是一主机对应60台子机,每台子机都有一个屏?两种概念哦

一主机60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通讯,再使用74HC595控制片选线,或者74HC595+模拟开关选择片选线,7个引脚轻轻松松搞定几十个屏幕通讯

SPI通讯支持60个LED吗?

网友F:
1.  一个电脑, 60个单片机控制60个屏幕,  usb通讯或者串口通讯,485都可以的啊!
2. 一个电脑,1个单片机,60个屏幕, 这个电脑和单片机之间随便啥通讯, 一次发送60个数据就行了,然后单片机依次把数据通讯到屏幕上就行啊, 可以共用时钟,不同IO发送不同数据到屏幕,  也可以共用时钟和数据,增加片选信号, 还可以把60个屏幕当一个屏幕处理(但是闪的厉害)

网友G:
用485 MODBUS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H:
可以用UDP

网友I:
自己用协议广播数据

网友J:
传输距离不超过2m,60个屏内容不一样,想象不出你想干啥

网友K:
数据量大不大,更新周期多长,这些来决定能不能实现比较好的效果,用485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你的屏数据有多少,多长时间更新一次

网友L:
我的方案是用8片74ls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