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芯片供电问题?VDD3要接4.7uf电容吗?

楼主(2022-07-14):
我是用的是STM32F103C8T6。在搜素最小系统板原理图的时候发现网上的原理图一般是VDD1/2/3和VDDA直接接在3.3V上,与我查阅芯片手册时发现的官方的供电方案不同,截图如下。官方的供电方案还加上了电容,我想问一下,如果按照网上的最小系统板直接接3.3v上行吗?官方加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啊?而且官方还强调了4.7uf的电容必须接在VDD3上。

网友A:
每个电源脚都 接一下104,然后总电源还接一个10uF,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这个是推荐做法,不照着做性能可能会下降,但也没有达到不能用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源脚都 接一下104,然后总电源还接一个10uF,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直接连3.3V可以吗?网上的最小系统板都是直接连接的。我的板子已经直接做出来了,再加电容不好加了,能不能直接接到3.3V上。板子电源经过AMS1117稳压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推荐做法,不照着做性能可能会下降,但也没有达到不能用的程度。

直接连接可以吗?板子已经做出来了,再加电容很麻烦了

网友A:
芯片小,负载轻,不接也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小,负载轻,不接也都行。。

我不是很懂这个,芯片外接了一个高精度的电容测量芯片,还要通过RS485向上位机提供信息,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负载重?

网友A:
测量就关系到ADC的精度,电源纹波不容忽视,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就关系到ADC的精度,电源纹波不容忽视,要加!

我看官方提供的供电图,ADC是VDDA供电的,我用不到这个模拟电路,我是外接电容芯片,通过SPI进行通讯。stm32只接收测得电容结果。想问一下,这样也要接吗?而且供电图标注了VDD3要接4.7uF电容啊。

网友C:
每个电源加一个0.1uf电容就可以了,如果没加以后设计加上比较好,其实也能用,没有啥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官方提供的供电图,ADC是VDDA供电的,我用不到这个模拟电路,我是外接电容芯片,通过SPI进行通讯。st ...

那就不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源加一个0.1uf电容就可以了,如果没加以后设计加上比较好,其实也能用,没有啥大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