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51单片机入门
#

楼主(2022-07-14):
初衷:
学单片机时由于实验室单片机和自己买的单片机封装的电路不同下课了就没法调试了,实验课时有限,如果只靠在实验室学习感觉学习时间很紧,于是接触了 Proteus来仿真实验,感觉很好用,但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探索,所以想在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基本入门操作和一些坑,方便刚开始接触的小伙伴学习,更深的操 作就靠大家自己找资料或者自己探索了。

下面正式开始:

一、下载Proteus
在此不再赘述。

二、Keil准备工作
因为要用到Keil,所以先讲一下Keil要做的准备工作(程序修改在Keil里,这里讲如何使用编译程序得到文件):

1)点击如图所示图标进行设置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创建16进制文件选项

记住得到的16进制文件所在位置(就在当前工程目录下)到时候调试proteus时会用到,到这里Keil的准备工作基本结束了,调试程序啥的就不讲了,如果有时间我再写写。

三、Proteus操作
1)创建工程

点击文件>>新建工程,自己选择工程位置和工程名(建议英文名),全部选择默认选项直到创建工程成功,得到一个空白工程

2)点击如图所示图标,搜索89c51,选择第一项,然后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

3)点击鼠标左键,将51单片机芯片放到合适的位置,可以通过滚动滚轮调整视觉至合适大小。

4)选择元器件并连接电路,这里以我做的计时器为例(用八个LED小灯实现,高两位是分钟数,低六位是秒数,最大到3分59秒后置零重新开始计时,P3.5连接一个开关,用于暂停和继续计时)介绍一下常用的元器件怎么选择:

接地、高电平、信号源、示波器等直接在最左侧模型工具选择栏进行选择:

示波器:

注:1.如果不小心点击了关闭下次调试弹不出来,只需要点击调试>>恢复弹出窗口即可在下次调试恢复。

2.点击示波器弹出的窗口右键图形选择print>>print to PDF即可打印出图形信息,就像我所写的示例这样:

信号源:

电源、接地:

其他元器件(如LED灯、开关等)点击图中的“P”图标(pick的意思),进入搜索对应的元器件,如搜索led,switch等,本文最后附有元器件库:

连接电路:

点击引脚连接电路,如果要拐弯可以左键点击一下再转。右键元器件可以对元器件进行旋转等操作,双击对元器件属性进行设置。选择好元器件并连接好电路如图:

双击51单片机,设置晶振频率和程序,程序就是选择keil准备工作生成的HEX文件。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调试按钮(依次是运行、单步运行、 暂停、 停止)即可进行仿真:

注:如果要改程序之类的一定要关闭调试,不然Proteus调试运行太久会自动崩溃闪退

我所写程序运行的样子:

代码详见:https://blog.csdn.net/qq_36369267/article/details/95859196

附:        Proteus 元件库
Proteus中常用的元器件被分成了25大类,为了方便快速地查找到相应器件,在Pick Devices(拾取元器件)对话框中,你应该首先选中相应的大类,然后使用关键词进行搜寻。

Proteus的这25大类元器件分别为:

Analog ICs  模拟IC

CMOS 4000 series   CMOS 4000系列

Data Converters  数据转换器

Diodes  二极管

Electromechanical  机电设备(只有电机模型)

Inductors电感

Laplace Primitives   Laplace变换器

Memory ICs存储器IC

Microprocessor ICs    微处理器IC

Miscellaneous杂类(只有电灯和光敏电阻组成的设备)

Modelling Primitives模型基元

Operational Amplifiers运算放大器

Optoelectronics  光电子器件

Resistors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仿真基元

Switches & Relays  开关和继电器

Transistors三极管

TTL 74、74ALS、74AS、74F、74HC、74HCT、74LS、74S series 74系列集成电路

除此之外,你还应熟悉常用器件的英文名称,为您列举如下:

AND与门
ANTENNA天线
BATTERY直流电源(电池)
BELL铃,钟
BRIDEG 1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振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PNP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POT-LIN              滑动变阻器
BRIDGE            桥式电阻
RESPACK           电阻排
SCR                晶闸管
PLUG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开关
SW-DPDY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齐纳二极管

Proteus常用元件中英文对照表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Device.lib           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

DISPLAY.LIB       包括LCD、LED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NATDAC.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和TRIAC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ZETEX .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

网友A:
楼主用心了 很好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