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并联的继电器 可以共用一个续流二极管吗?

楼主(2022-07-14):
两个并联的继电器 ,可以共用一个续流二极管吗? 二极管放置在另个继电器中间的位置,好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首先自己动脑子思考一下,如果实在是拿捏不稳,再发到网上说说你的想法。而不是现在这样,最简单的问题不加思考一律问别人。

网友B:
继电器,两个并联?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多路的?不然就分开控制,控制端可以并联,负载端(继电器)不建议直接并联,会出事的

网友C:
两个继电器一块吸合,干嘛不换个多组接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两个并联?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多路的?不然就分开控制,控制端可以并联,负载端(继电器)不建议直接 ...

小型继电器(直接焊板上的)最多见过双刀,沒见过更多?有推荐?另线包并联会出现什么问题?沒想明白,按楼主的接线应该能工作的呀!

网友B:
焊板上的常见的是双刀。多刀的也有,但不常见,多用在专业工控设备上。
做为功率负载,2线圈并联,逻辑上讲没问题能工作,但没见过。见的多是多路控制。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确实有必要吗?不同的继电器触点吸合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异,不如选择多触点继电器合适。我记得市面上好像有QX系列多触点继电器可以选择。

网友F:
完全没有问题,N个并联都可以的,只要二极管电流足够大就可以。弄清楚原理就明白了,二极管作用是续流,避免线圈关断时产生太大的反向电压击穿驱动三极管。N个线圈的并联实际上是可以当成1个总线圈来分析的,只是这个总线圈电感变小了,电流变大了而已。所以N个小线圈并联与1个大线圈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可以,但确实有必要吗?不同的继电器触点吸合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异,不如选择多触点继电器合适。我记得 ...

谁规定触点吸合不能有时间差异的?就是同一个继电器不同触点一样不可能完全同时通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触点吸合不能有时间差异的?就是同一个继电器不同触点一样不可能完全同时通断。

如果一个继电器吸合而另外一个继电器没有吸合,有可能造成并联的触点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个继电器吸合而另外一个继电器没有吸合,有可能造成并联的触点短路!

你还是画个图说明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谁规定触点吸合不能有时间差异的?就是同一个继电器不同触点一样不可能完全同时通断。

没人规定,但有的触点关系是要求一起动作的,错乱了会造成意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画个图说明问题吧。

你是谁?为什么要画图给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人规定,但有的触点关系是要求一起动作的,错乱了会造成意外

不可能,即便是同一个继电器的不同触点也不可能同时动作。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两个并联?为什么不选一个更多路的?不然就分开控制,控制端可以并联,负载端(继电器)不建议直接 ...

有时,小型的继电器刀掷数量不够,就需要考虑并联。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即便是同一个继电器的不同触点也不可能同时动作。

你还是没有理解10楼的意思,继电器有常开触头也有常闭触头,很多继电器就一组触头,要用到两组如果不换型号的话,就得并联,如果其中有一个继电器线圈烧了,会造成其中一组触头不动作,就有可能造成意外,不是要求继电器的所有触头瞬间同时动作,而是要求该断的要断,该通的要通

网友I:
并联的继电器可以共用一个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就是防止线圈两端产生高压击穿晶体管的。

网友B:
可能我没见过,但也不一定是对的:
有谁家2平方的线,用2根一平方的线并起来用?
来个极端的:3相电机缺相动行的后果了解一下。

网友J:
跑马拉松时可以喝稀饭补充能量么 ?
理论上吃大餐都可以,想不走寻常路或挑战极限怎么着都行。
罕见继电器并联工作。如果应急或挑战,接不接或接多少二极管实验行就行反正后果自负

网友K:
加多一个三极管做吧

网友L:
完全可以,只是加的线圈一定要直接并在原有的二极管上,这样才能吸收驱动关断时的尖峰,这是布线的技巧了。小型继电器线圈功率不大,所以没有必要加二极管。还有也可以考虑固态继电器,驱动更简单。至于触电能否同步,就像开关管的响应速度一样,只要逻辑是对的就行,那点延迟忽略不计。
我是来蹭分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没见过,但也不一定是对的:
有谁家2平方的线,用2根一平方的线并起来用?
来个极端的:3相电机缺 ...

请问:多股软线与多条线并起来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N:
跑马拉松时可以喝稀饭补充能量么 ?
理论上吃大餐都可以,想不走寻常路或挑战极限怎么着都行。
罕见继电器并联工作。如果应急或挑战,接不接或接多少二极管实验行就行反正后果自负

好好说,别打击别人

网友N:
我是来蹭分的

我去,太要脸了。

网友O:
原理上讲,两个继电器距离近的话,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