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单片机C语言头文件定义问题

楼主(2022-07-14):
#ifndef _KEY_BOARD_H
#define _KEY_BOARD_H
#ifndef _KEY_BOARD_C
#endif
void KeyScan();
void KeyDriver();
#endif

看书上这么写的,这个endif怎么两个是放这个位置的?不是很理解。

网友A:
这是为了防止被多次引用的意思。

楼主:
两个endif分别对应的是代码的哪个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endif分别对应的是代码的哪个部分?

#ifndef _KEY_BOARD_H     //定义这个是防止这个.h文件被重复include
#define _KEY_BOARD_H

    #ifndef _KEY_BOARD_C  //这个其实无需定义,因为每次include的时候不会去引用这个.c文件的
    #endif                          //和上面这行成对使用

    void KeyScan();  //声明函数
    void KeyDriver();

#endif

网友C:
缩进排版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ndef _KEY_BOARD_H     //定义这个是防止这个.h文件被重复include
#define _KEY_BOARD_H

#ifndef _KEY_BOARD_H
#define _KEY_BOARD_H
#ifndef _KEY_BOARD_C
#endif
void KeyScan();
void KeyDriver();
#endif

那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定义了 _KEY_BOARD_H   就执行这个 void KeyScan();
void KeyDriver();

网友D:
引用 楼主:
#ifndef _KEY_BOARD_H
#define _KEY_BOARD_H
#ifndef _KEY_BOARD_C

a. 如果调用此头文件之前已经定义了_KEY_BOARD_H,则不使用这个头文件里边的内容;
b. 如果调用此头文件之前没有定义过_KEY_BOARD_H,则定义一下_KEY_BOARD_H,并且使用这个头文件里边的内容;

网友E:
#ifndef _KEY_BOARD_C #endif

网友E:
#ifndef _KEY_BOARD_C #endif这两句没起作用啊,完全可以删掉哦。

网友F:
#ifndef _KEY_BOARD_C
#endif
空的,
毫无作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