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测出来的温度数值很奇怪

楼主(2022-07-14):
程序用的原始程序,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得到的是
30 00 1B 06 51 差不多这样的,前 2个字节是温度,后2个字节是湿度

30 00 这个是代表按16进制来算就是48度吗?但是实际温度只有不到30度呀,改用ds18b20测的温度就是正常的~

是模块的硬件问题吗?哪种模块可以同时测温度和湿度准确一点的呀,这个数值完全不对呀

楼主:
自己看错了,第3,4个字节才是温度

网友A:
直接转换成温度数值(摄氏度)不是更直观吗

网友B:
通常来说,出现奇怪会有两个原因:
硬件问题,如器件损坏连接不当等,相对比较少见;
软件问题,如编程呵呵

网友C:
湿度48%,温度2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