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耦合电感线圈的绕制

楼主(2022-07-14):
我在做“焦耳小偷”电路时,用一根长螺丝,绕上漆包线,中间抽头,结果发现电路不起振!排除了各个错误,应该是耦合电感线圈的问题。

网友A:
这是一个自激振荡电路,因电路简单,制作成败的核心元件是升压电感。楼主用一根长螺丝,绕上漆包线制作升压电感的方法不佳。此振荡电路频率较高,普通铁芯材料高频磁阻大,效率低,难起振。建议用高频磁环双线并绕制作升压电感。

网友B:
D1/LED的极性是不是有误

网友C:
沙发说得对,要用高频铁氧体磁环绕制,否则很难成功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D:
0.8V升压芯片多得是,只要普通电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