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烧录的单片机程序,将行数据复制,再原地方粘贴,就不能正确烧录了?

楼主(2022-07-14):
就是一个正常烧录的程序,我将行数据复制,然后再原地方粘贴,他就不能正确的烧录了
在单片机源代码里,我想将矩阵里的数字0改为1,然后进行字幕提取,再复制到源代码的行代码里,烧录不成功,然后我在字幕提取里改为0,复制到源代码里,又不成功,
最后我重新下载了源代码在行数据那里复制,删掉原来的,在原来的位子上粘贴复制的,竟然又不成功!为啥啊急急急急

网友A:
不懂,我猜测 是exe文件中有校验

网友B:
看报什么错,发出来

网友C:
是的,任何烧录程序都有校验码,修改了数据之后也必须修改校验码。如何修改,要看你改的什么文件,用的什么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任何烧录程序都有校验码,修改了数据之后也必须修改校验码。如何修改,要看你改的什么文件,用的什么 ...

啥验证码,我是新人,我还是第一次听,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我猜测 是exe文件中有校验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任何烧录程序都有校验码,修改了数据之后也必须修改校验码。如何修改,要看你改的什么文件,用的什么 ...

具体怎么解决呢,新人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解决呢,新人不太懂

把你的代码发一下,或编译报错的图片发一下,会有大佬帮你解决的。你这样问来问去大家也是一头雾水。没准是你在复制是漏掉一个分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解决呢,新人不太懂

帮你找了一个hex格式解释的,其余的你自己搜索
HEX文件格式详解

网友F:
源代码粘贴完有重新编译过了吗?有没有报错?急啥急?有问题时要理顺原因再去查。

网友G:
一看就是没有源码的,只有烧写用的目标文件,想自已改动,这种方法不行,如果有反编译的软件,可以改改重新编译生成新的目标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