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ULN2803A输入被拉低?

楼主(2022-07-14):
用51单片机的P1口直接连的ULN2803的输入端,单片机P1给高电平时测量输出结果只有零点几伏,原理图如图所示,用来驱动光立方的。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2803就是8个独立的达林顿管,输入为高输出必须是低的,如果不是那就是坏了。另外引脚10应该接负载的VCC,而不是单片机的VCC,如果两个电源是一个东西的话,你的图纸还是对的。

网友B:
51的P1端口是内部上拉的开漏输出的,被拉低正常不过了,建议加个缓冲器驱动或者PNP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的P1端口是内部上拉的开漏输出的,被拉低正常不过了,建议加个缓冲器驱动或者PNP驱动

好的,这个方法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就是8个独立的达林顿管,输入为高输出必须是低的,如果不是那就是坏了。另外引脚10应该接负载的VCC,而 ...

负载和单片机共用一个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