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和STM32f103c6t6有区别吗?

楼主(2022-07-14):
刚刚入门!!!

网友A:
你应该查资料,看手册,不是一味地提问,人家的回答也是查的手册,找的资料

网友B:
型号不一样,肯定有区别

网友C:
这个资料很容易查到,为什么要来张口要!!

网友D:
从STM型号的命名规则看,两者区别是一个是64K Rom,一个是32K Rom。

网友E:
刚入门应该就是看资料,STM32不管是什么资料,一开始都会有这方面的介绍的在中文版本的数据手册中,第2页面就有说明了,楼上也说了,你这确实是没有一个学习好态度,发个帖子从开始打字到审核通过,估计得半个小时以上吧
你这个问题哪怕是百度一下或者随便找找数据手册就能找到答案,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时间而已

网友F:
flash不同,另外有些外设C6T6没有。

网友G:
定时器和串口各少一个,另外falsh不一样,其他可以翻翻手册看看
现在项目上就是用C6T6,实现功能没影响,但省了很多米

网友H(2023-03-23):
STM32F103C6T6A最后的A表示什么?

网友I(2023-08-09):
引用 网友H:
STM32F103C6T6A最后的A表示什么?

看有人说带A的新版,不带A的是老版,真实与否不确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H:
STM32F103C6T6A最后的A表示什么?

你们为什么从来不去官方网站找原始资料?一定要吃别人嚼剩下来的渣渣?

网友K:
晶圆经最终切割测试封装后,按良率部件,分成不同的型号。

网友L:
内存大小不一样

网友M:
根据参考手册可以看到,C8T6和C6T6的闪存容量不一样,C8T6是64K,C6T6是3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