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同样的赋值为什么结果数码管显示的不一样了?

楼主(2022-07-15):
     大神们求指教下,下面这段单片机代码先是我自己慢慢编出来,之后结合郭老师的视频讲解改了改,就是学习《单片机十天征服我》的那个学习视频。中让LED按1秒闪烁,数码管用中断2秒来变化。

我最初使用的是TL0 = 0xD7; ,那数码管显示的老快了。看着就是8,灯到没问题,这张图片就是显示的很快,这又是为什么了。这TL0和TH0都是通过STC-isp算出来的呀。没道理错瑟
                      TH0 = 0xFD;
当我使用TL0=(65536-50000)%256;就完全能实现。
            TH0=(65536-50000)/25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t unsigned int
#define u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t num=0,t=0;
ur a=0,temp=0;
u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t z) //延迟保持不变,大约Z=1000为1s
{
   u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0x01;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TL0 = 0xD7; TH0 = 0xFD;//50ms的初值
   EA=1; //总中断开
   ET0=1; //定时0中断开
   TR0=1; //启动定时器0开,开始断点
   wela=1;P0=0xe0;wela=0; //位选,所有的数码管
   dula=1;P0=0x3f;dula=1; //段选让数码管的初值为0
   a=0xfe;                                        //让发光二极管间隔1s循环闪烁,没问题
while(1){P1=a;
          temp=a;
          temp=_crol_(temp,1);
                  a=temp;
                  delay(1000);
         }
}
void zd0() interrupt 1         //中断有问题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TL0 = 0xD7; TH0 = 0xFD;
   t++;
   if(t==40)
       {t=0;num++;
        dula=1;P0=table[num%16];dula=0;
           }

}

网友A:
TL0 = 0xD7; TH0 = 0xFD;
0xFDD7 = 64983
计时时间 = 65536 - 64983 = 533
12Mhz晶振为533us
11.0592Mhz晶振为 600us
你是不是在STC-ISP上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 = 0xD7; TH0 = 0xFD;
0xFDD7 = 64983
计时时间 = 65536 - 64983 = 533

大佬又是你,感谢感谢。忘说了。因为直接来定义1秒都达不到跟何况2秒了,所以我采用了50ms,之后再运行40次。那个if就是判断是否中断了40次,也就是2秒。是的话再,t重新计数,同时显示数码管。就这样循环下去。
真的很怪.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用这两个都没问题,  TH0 = 0xFD;TL0 = 0xD7;这两个就有问题,按照道理,都是代表50ms,没想到用这个TH0 = 0xFD;TL0 = 0xD7;数码管闪的老快了。正常的话应该LED闪烁两次,数码管显示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0 = 0xD7; TH0 = 0xFD;
0xFDD7 = 64983
计时时间 = 65536 - 64983 = 533

郭天祥老师在视频中用的TL0=(65536-50000)%256;TH0=(65536-50000)/256;这两个。中断那章郭老师的视频看的云里雾里,之后看了其他up主的视频,说八位定时器可以用软件来算,我就一直用的软件。哪知道这次不行。就咋想都想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又是你,感谢感谢。忘说了。因为直接来定义1秒都达不到跟何况2秒了,所以我采用了50ms,之后再运行40 ...

你确定?  (65536-50000)/256 = 0xfd ????
你计算器按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65536-50000)/256 = 0xfd ????
你计算器按一下看看?

void Timer0Init(void)                //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D7;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D;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定时长度为50
找到错那里了,该用笔来算算。大意了,纳闷上面定时为50单位为微秒,我要的是50毫秒。哎呀,真憨啊我。谢谢,果然单片机10天征服我啊,😭

网友C: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16位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STC89C52    定时器0中断50ms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郭天祥老师在视频中用的TL0=(65536-50000)%256;TH0=(65536-50000)/256;这两个。中断那章郭老师的视频看的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t unsigned int
#define u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t num=0,t=0;
ur a=0,temp=0;
u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t z) //延迟保持不变,大约Z=1000为1s
{
   u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TMOD=0x01;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        TL0 = 0xD7; TH0 = 0xFD;//50ms的初值
        TH0 = 0x4C;                //50ms的初值
        TL0 = 0x00;                //50ms的初值

        EA=1; //总中断开
        ET0=1; //定时0中断开
        TR0=1; //启动定时器0开,开始断点
        wela=1;P0=0xc0;wela=0; //位选,所有的数码管
        dula=1;P0=0x3f;dula=1; //段选让数码管的初值为0
        a=0xfe;//让发光二极管间隔1s循环闪烁,没问题
        while(1)
        {
                P1=a;
                temp=a;
                temp=_crol_(temp,1);
                a=temp;
                delay(1000);
        }
}
void zd0() interrupt 1         //中断有问题
{
/*TL0=(65536-50000)%256;
   TH0=(65536-50000)/256;*/
// TL0 = 0xD7; TH0 = 0xFD;
        TH0 = 0x4C;                //50ms的初值
        TL0 = 0x00;                //50ms的初值
        t++;
        if(t==40)
        {
                t=0;
                num++;
                dula=1;P0=table[num%16];dula=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0Init(void)                //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

你选错了1T,普通8051是12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错了1T,普通8051是12T的

谢谢,开始不知道还要选这个。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