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元件管理的程序

楼主(2022-07-15):
电子元件多了,管理很头疼,想找一个管理程序,比如,封装,数值,数量,增加多少减少多少,剩余多少的项目,等等,谢谢

网友A:
电子元件?你指的是什么?
个人用的还是仓库?
个人用的就找个盒子装就行了,上面写上型号就得了
仓库就用EXCEL或者K3,这类软件进行管理就行了

网友B:
个人用,一个EXCEL表格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看来还是用表格吧,谢谢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