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2p7311单片机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22-07-15):
新手一枚问一下各位高手,谁有用过mc32p7311单片机的,用什么软件编程。晟矽微电子出的一个8位片子,官网瞅了半天眼瞎没找到。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汇编是肯定支持的。
假如你已编译成功,那么有片么 ?有写工具么 ?
最后想问的是:厂家电话不可谈技术问题么 ? 空谈有意思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是肯定支持的。
假如你已编译成功,那么有片么 ?有写工具么 ?
最后想问的是:厂家电话不可谈技术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其次呢你对我的提问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说,你在这装啥逼?你怎么知道我没片子?没片子来这问个毛啊,论坛本来就是沟通的地方,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来问问不行吗?如果只面向老手高手大神,那为什么要设置问答区?教程区?最讨厌你们这种装大尾巴狼的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其次呢你对我的提问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说,你在这装啥逼?你怎么知道我没片子?没片 ...

这种低成本的单片机我用过,我也知道怎么编程.
本来我还想帮一下你的,看到你这回复,就没帮你的打算了
这是人家的原话:
"假如你已编译成功,那么有片么 ?有写工具么 ?
最后想问的是:厂家电话不可谈技术问题么 ? 空谈有意思么 ?"
首先,我没有感觉人家有装的意思
而你的回答是:
"知道就说,不知道就别说,你在这装啥逼?"
"最讨厌你们这种装大尾巴狼的人"
我真心不知道人家哪里触碰到你的底线了,让你这么讨厌人家?对于你,我不带任何感情,我只是不知道原因而已

网友C:
简单,花几百买个烧录器就行了

网友D:
有些台系的低成本单片机,入门成本比较高,仿真器,下载器都是几百上千的,所以,有时候,成本低不一定入门就很容易。

网友E:
晟矽微官方网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