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这个单片机二组数码管同时倒计时程序优化一下,求意见

楼主(2022-07-15):
大神们提提意见!

楼主:
是二组数码管同时倒计时.

楼主:
是模块化的

网友A:
意思是两个数码管显示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就删掉一半,输出相同数据就好了

网友B:
C语言要多使用函数。

void ledbuf_set(unsigned int s1,unsigned int s2)
{
        LEDBuf[0]=s1/1000%10;
        LEDBuf[1]=s1/100%10;
        LEDBuf[2]=s1/10%10;
        LEDBuf[3]=s1%10;

        LEDBuf[4]=s2/1000%10;
        LEDBuf[5]=s2/100%10;
        LEDBuf[6]=s2/10%10;
        LEDBuf[7]=s2%10;
}
void main()
{
        while(1)
        {
/*
不应该在此更改LEDBuf
应该在需要更改LEDBuf时才调用函数更改
*/
                //ledbuf_set(sec,9999-sec);
                ledbuf_set(sec,sec);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二组数码管同时倒计时.

测试

网友D:
LEDBuf[0]=s1/1000%10;
.....
既然是显示内容相同,这类计算非得多增加4个变量重复算一次么 ? 只算一次就是优化